谁能点亮这些数码管和灯啊搞了2天了,芯片是STC12C5204AD单片机

楼主(2023-05-31):
谁能点亮这些数码管和灯啊搞了2天了,芯片是STC12C5204AD。附件是原理图
目前只能点亮这个几个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e[]={0xe0,0x0e,0xf9,0xa4,0xb0,0x92,0xf8,0x90};
void delayms(uint j);
void main(void)
{
         uint num,s,g,n;
         num=0;
         s=0;
         g=0;
         g=0;
         while(1)
          {
                  num++;
                if(num==10000)
        {
                num=0;

        }
                 g=num%10;
                s=num/10%10;
                n=num/100%10;

                P1=0xcf;
                P2=0x90;
                P3=se[g];
                delayms(1000);
}
}
void delayms(uint k)
{
          uchar i;
        for(;k>0;k--);
        {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医疗控制的板

楼主:
现在就差灯没有点亮了,有原理图,那四个IC是LS145
大神教我点灯

网友B:
STC12C5204AD点亮16位数码管+14个LED本身没有难度,但这个代码肯定不行。U16~U19是啥玩意?竟然用2片MCU,还用了这么多三极管,倒不如用专用芯片TM1640。

网友C: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e[]={0xe0,0x0e,0xf9,0xa4,0xb0,0x92,0xf8,0x90};
void delayms(uint j);
void main(void)
{
         uint num,s,g,n;
         num=0;
         s=0;
         g=0;
         g=0;
         while(1)
          {
                num++;             //试数,假若num = 3
                if(num==10000)     //不成立不执行
                   {
                      num=0;

                                  }
                g=num%10;       //试数,假若num = 3  g =3
                s=num/10%10;    //试数,假若num = 3  s =0
                n=num/100%10;   //试数,假若num = 3  n =0

                P1=0xcf;   //11001111
                P2=0x90;   //10010000
                P3=se[g];  //试数,假若num = 3  g =3 P3=se[3];  P3 = 0xa4 ;0xa4 二进制 10100100
                delayms(1000);
                }
}
void delayms(uint k)
{
          uchar i;
        for(;k>0;k--);
        {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
你没用动态刷新用了延时,delayms(1000)后再自加,再刷新显示。
按照你的程序,p3只能显示一位数码管,或一列(行)LED
不知道你的硬件连接情况,按照这个方法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C:
没仔细看,原来你是有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5204AD点亮16位数码管+14个LED本身没有难度,但这个代码肯定不行。U16~U19是啥玩意?竟然用2片MCU, ...

是ic,LS145。有原理图的在附件

网友D:
虽然原理图看着很杂乱,但是硬件设计的人员已经都分配好了,跟普通数码管显示方式是一样的,这个硬件设计的人应该也一样会写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ic,LS145。有原理图的在附件

从你的原理图看这个电路除了驱动16位数码管+14个LED外也没有什么其它功能,换一个STC15W104或STC8G1K08的8脚芯片+TM1640数码管专用芯片,既简单可靠又省银子不好吗?多4个引脚还可以扩展其它功能。推荐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5204AD点亮16位数码管+14个LED本身没有难度,但这个代码肯定不行。U16~U19是啥玩意?竟然用2片MCU, ...

数码管和灯我都差不多点亮了,现在想加一个串口就是电脑发送然后数码管显示,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原理图看这个电路除了驱动16位数码管+14个LED外也没有什么其它功能,换一个STC15W104或STC8G1K08的 ...

数码管和灯我都差不多点亮了,现在想加一个串口就是电脑发送然后数码管显示,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码管和灯我都差不多点亮了,现在想加一个串口就是电脑发送然后数码管显示,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求指教

不是差不多点亮数码管和灯就算基本正常,看你的电路图和代码都有明显的瑕疵。先得把数码管和灯调试正常,再添加串口调试。

网友E:
这种问题呵呵。
1、有成品板,通常已有程序;
2、没有,要么是考,要么你懂的;
3、虽不复杂但别人未必有同样的成品板,仿真也要重搭;
4、程序也不复杂,但调试起来你懂的,何况可能要重写;
5、大家只好给思路,都是基本的从简单到复杂,不明白先画导图;
6、九楼的建议很好而且简单省钱易行,实用应该采用 考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