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一氧化碳报警器的原理图

楼主(2023-05-31):
排风扇用ad怎么画啊

网友A:
风扇在原理图中是外接电机,实际画图是用连接端子。

网友B:
随便画,看得懂就行,可以自行美化。
建议自己做个库,用国标符号,把对应的接线端用引脚引出即可。

网友C:
一氧化碳报警器的原理与风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