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断点调试功能?

楼主(2023-05-31):
大佬们,这断点功能咋用啊?为啥我的LED等于零,这一步程序不能断啊,这快速前进用不了了

网友A:
断点位置不对,不能设在大括号处,也不能设在循环for那一行,需要设在循环体中。像你这种情况,另起一行加个空指令NOP,断点设在NOP处即可。

网友B:
先明确下,while(1)之后加分号的话,程序不向下执行的,关于程序无法执行到LED那里,看看你程序配置的优先级Optimization是不是level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