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声卡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3-05-31):
我拆了一个缤特力320m的耳麦,想用这个线控单元接个3.5mm的母头做成一个usb声卡,接线什么的都接好了,但就是mic用不了,mic线接上以后打开麦克风就全是杂音,一点声音输出都没有,是不是我接的有问题啊,我是把左右声道和mic+分别接上,然后把gnd和mic-的线拧在一起接在了地线上面,mic就是没法用,有没有知道的哥哥指点我一下

网友A:
第一张图,从左到右,
GND,L,R,Mic+,Mic-
你看看Mic+,Mic-,是否接对了?

第二张图,没有Mic-,测一下第一个模块,Mic-和GND,是否是联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从左到右,
GND,L,R,Mic+,Mic-
你看看Mic+,Mic-,是否接对了?

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mic-是干什么的,到底是地线还是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用处,我觉得如果是地线板子上面没必要单独给他开个端子啊,我拿表测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