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不能转成PCB文件吗

楼主:
帮忙把Gerber文件转PCB,非常感谢

Gerber_PCB_8口百兆_RTL8309N V1.1.zip

网友A(2023-06-02):
没有文件不能转的,只是成本而已,比如用人工再新软件中再做一次

网友B:
如果只是小改动 ,可以直接改gerber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改动, 还不如看着参考gerber文件, 自己走线做PCB文件.

网友C:
自己照着画一个就好,又不是什么复杂玩意儿。双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