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0CLK0输出时钟停止后,将T0CLK0输出引脚置低电平,结果引脚任然为高电平

楼主(2023-05-31):
T0CLK0输出时钟停止后,将T0CLK0输出引脚置低电平,结果引脚任然为高电平
代码:
sbit T0CLK0=P3^4;

void t0_init();

void main()
{
   t0_init();
   Delay();
   TR0=0;
   T0CLK0=0;
   while(1);

}

void t0_init()
{
   AUXR=0X80;
   TMOD=0X02;
   TH0=256-11059200/2/38000;
   TL0=256-11059200/2/38000;
   TR0=1;
}
最后万用表测出T0CLK0输出引脚电压不为0

网友A:
是否程序在执行T0CLK0=0;前,走不下去了,我屏蔽无关程序,运行后T0CLK0确实是低电平。

网友B:
停止定时器后,禁止定时器取反输出时钟,则T0CLKO就是普通IO,高低电平自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程序在执行T0CLK0=0;前,走不下去了,我屏蔽无关程序,运行后T0CLK0确实是低电平。

感谢各位的帮忙,我换了一款MCU,主要是用来做空调遥控器的,之前也用STC15W104做了遥控器,当时也没办法,因为要省电,红外灯必须关闭,所以用了P沟道MOS管作驱动,现在用SN8F5282做简单多了,直接用PWM,等有空了再回头找找T0CLKO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定时器后,禁止定时器取反输出时钟,则T0CLKO就是普通IO,高低电平自己输出。

感谢各位的帮忙,我换了一款MCU,主要是用来做空调遥控器的,之前也用STC15W104做了遥控器,当时也没办法,因为要省电,红外灯必须关闭,所以用了P沟道MOS管作驱动,现在用SN8F5282做简单多了,直接用PWM,等有空了再回头找找T0CLK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