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数码管的最后一秒高频率闪烁,要用到两个信号源,请问该怎么连接电路?

楼主(2023-05-31):
(图片)

网友A:
很简单用4端或非门接192输出1信号要取反输入,输出接555的4端控制数码管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用4端或非门接192输出1信号要取反输入,输出接555的4端控制数码管电源

还有一个信号源接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信号源接哪里呢

你用555控制输入脉冲信号,这样接法是不行的,需要用与门配合使用。
另一个信号源用与非门和上面说的4或非门输出的信号共同控制用发光二极管接基极的NPN三极管接数码管电源进行调制实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