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现在各种系列的单片机行情

楼主(2023-05-31):
先谢谢,
1.现在各种系列的单片机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款?它们的参考价是多少?
2.现在有哪些好一点的自动化生成程序的开发软件啊?
再次感谢

网友A:
芯片现在行情都不是很好,自动化生产软件要找人开发

网友B:
自动生成程序的开发软件一出来,这里60%的人要失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程序的开发软件一出来,这里60%的人要失业了。

那只能是提高效率,还是代替不了实际应用的开发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程序的开发软件一出来,这里60%的人要失业了。

这种话就像某个短视频软件上分析"机器人会统治人类"一样的%

网友E:
1. STMicroelectronics:$0.2 - $20(STM8和STM32系列)

2. NXP Semiconductors:$0.15 - $30(LPC和Kinetis系列)

3. Microchip Technology:$0.3 - $10(PIC和AVR系列)

4. Texas Instruments:$0.5 - $20(MSP430和Tiva C系列)

5. Renesas Electronics:$0.2 - $15(RX和RL78系列)

请注意,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价格可能因地区、型号、数量和供应商而异。同时,还要考虑到功能、性能、功耗、可靠性、集成度等因素,以选出最合适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