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单片机的掉电记忆功能

楼主(2023-06-01):
就是引脚高低电平的记忆,网上看了些关于eeprom的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实现单片机引脚的掉电记忆

网友A:
很多种方法,变化频度低的每次变化写入EEPROM要计算寿命周期,频度高的可用铁电的EEPROM价格较高。复杂点的引入掉电检测,断电瞬间写入EEPROM

网友B:
用电池供电的RAM存引脚高低电平。

网友C:
STC的很简单的啊,都有例程

网友D:
超简单啊,检测到掉电,马上保存。检测220V是最快的,通常能在1~2ms内知道停电了。

网友E:
我用STC例程      “使用LVD低压检测中断保存EEPROM”   修改而来,很简单

网友F:
可以增加延时断电的电路,在单片机管脚检测到电平变化后,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入外部存储器中

网友G:
电源接入一个二极管,大电容,然后在二极管A端检测电源电压, 如果掉电,用大电容的电量维持写入E2prom的时间, 之后等待关机.

网友H:
这个示例是根据坛友的源码结合手上的硬件条件改写的,原有电路板不改也不增加任何元件实现掉电记忆。题头注释为原作者撰写。测试过程经逻辑分析仪监控,所得参数为本人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