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如何增加控件

楼主:
不懂就问,跪求大神如何在VC++6.0增加图片红框内的控件,万分感谢!

网友A(2023-06-01):
百度这篇文章:"VC++ 6.0之MSComm控件安装、使用"
是 VC++ 6.0之MSComm控件安装、使用讲解,是这个串口控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 VC++ 6.0之MSComm控件安装、使用讲解, ...

是的,新建一般没有, 不知道怎么增加上去

网友C:
这种控件一般是OCX之类的才有,虽然叫Visual C++,但并不是像Delphi之类的可视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