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单片机slave地址不够的问题

楼主(2023-06-01):
我使用的是GD32F303的板子,现在的设计没有多余的GPIO口了。目前使用的I2C0能设置2个slave,但实际的项目需要兼容到3个Slave。软件模拟尝试了,但性能达不到要求(100K),只能达到30、40k的水平。目前看来软件方案解决不了了,大家有什么硬件解决方案吗?

网友A:
硬件iic不是可以随时设置地址的吗,为什么会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iic不是可以随时设置地址的吗,为什么会不够用

硬件双地址可以设两个,我这里三个要同时兼容的。。。

网友B:
GD32的软件IIC怎么可能连100K都做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的软件IIC怎么可能连100K都做不到呢

你好,我们用的GD32F303CC的mcu,最大系统时钟只到120M,这可能是原因所在吧...

网友C:
软件模拟达不到100k肯定是你程序的问题,50M的io频率模拟100k不是洒洒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模拟达不到100k肯定是你程序的问题,50M的io频率模拟100k不是洒洒水吗

但是是模拟的从机呀?  slave的效率应该本身就低吧。。。

楼主:
orz 模拟调试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