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N7302计量芯片调试

楼主(2023-06-01):
我是一个学生,现在在帮老师干活,用到了RN7302(它哥哥是RN8302),出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就我一向芯片的0x181(即工作模式切换寄存器),写入0xA2(即让芯片从SLM切换到EMM模式),芯片就会掉电(就跟掉电了一样,所有寄存器值都恢复到刚上电的状态,比如系统状态寄存器里的上下电检测位会被置1(代表芯片重新上下电了))。
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网友A:
4.唤醒复位
当 SLM 向 EMM 模式切换 时,发生唤醒复位 ,复位发生 1.5ms 后,寄存器恢复到唤 醒复 位初值, 唤醒复位对寄存器复位的具体说明参见 3.5.4 章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唤醒复位
当 SLM 向 EMM 模式切换 时,发生唤醒复位 ,复位发生 1.5ms 后,寄存器恢复到唤 醒复 位初值 ...

是这样的,发出让芯片从slm切换到EMM模式的指令后,在大概几ms后,芯片会自动回到slm模式,并导致所有寄存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