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buck电路

楼主(2023-06-01):
请问大家用过lm2596的buck电路吗?在仿真里仿真不出来就直接做了实物,效果不太好。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不小心vccgnd碰一起现在直接就坏了。这种是一段路就直接报废吗?另外还有反馈脚的电压能不能由外部的dac控制而不是通过输出接电阻反馈回去?

网友A:
芯片自身有输出过流保护,除非电路连接不正确。

网友B:
短路坏掉是永久损坏,DAC电压通过电路可以加到反馈脚,数控电源就是这种方式调整输出电压的。

网友C:
我有使用 lm2596 的经验。 我现在会选择更好、更新的东西。
主要缺点:
- 由于双极按键晶体管,芯片产生大量热量,需要为其预留大面积的印刷电路板
- 低开关频率迫使使用高电感扼流圈(昂贵!)。 并且电感器的许多匝数增加了加热绕组的损耗(在运行期间只是热!!)

使用 DAC 来调节输出电压是一个“坏主意”。 这个想法是导体的拓扑结构和(甚至!)开关稳压器芯片电路板上元件的放置非常关键。 FB 电路特别敏感(应该连接 DAC 的地方)——从“数字部分”进入的外来“噪声”会导致输出电压发生不受控制的变化并导致所连接负载出现故障!
第二个想法是开关稳压器是为特定负载“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散热损失,应用最小电感扼流圈 - 即降低设备成本。 矛盾的是,由于匝数的原因,低电流电感器更昂贵,但同时它们发热更多,这需要使用更大的电感器(甚至更贵!)以防止过热。
当然,这些注意事项适用于放置在封闭(密封!)外壳中的电路板(例如,在我的例子中用于火警)。 如果可以提供自由流动的冷却空气,则可以使用 lm2596 芯片(尽管它已过时)。

(对不起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D:
FB接DAC输出直接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使用 lm2596 的经验。 我现在会选择更好、更新的东西。
主要缺点:
- 由于双极按键晶体管,芯片产生 ...

i wanna find a varirable controled buck volatge,and  i find lm2596 is the only choose,do u konw how to change the output volatge by the digtal

楼主:
引用 网友D:
FB接DAC输出直接就失控了。

您可以看看这个博客,他数控调节的部分没太明白,像是加了电压
https://blog.csdn.net/qq_45420075/article/details/12244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