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555集成电路的简易光电控制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02):
已完成实物安装,出现了问题,光照之后不会发生状态转换;未上电前光照可以亮灯,再次光照没有发生状态转换(比如灭灯),如果是在暗的情况下上电,也没有发生状态转换,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仿真连线图,在哪里可以改进。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未上电前光照可以亮灯”有点奇怪。

网友B:
对换一下R1,R2的位置看看

网友C:
首先图片描述没通俗易懂地说明工作原理,所以不知道如何改进,工作原理这样描述或许比较易于理解:光敏电阻受光照和无光照电阻变化为(10K/1M)555的26引脚在1/3时37脚输出高电平和2/3时37脚输出低电平和1/2电平时保持状态,电路参数可以看到光敏电阻后1/2分压是保持,光照时则与前面的电阻并联使得分压符合1/3和2/3之间进行转换从而实现每光照转换功能,因此要做适当调整的就是前面并联的120K电阻参数,仿真用1M和10K电阻串联当作光敏电阻开关在1M.

网友D:
光敏电阻是否在灯光照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上电前光照可以亮灯”有点奇怪。

就是先用灯光照射光敏电阻再上电,发光二极管会亮;在黑暗情况下再上电,发光二极管不会亮。现有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再次光照不会发生状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换一下R1,R2的位置看看

不行

楼主:
【555集成电路的简易光电控制器出现的问题-哔哩哔哩】
这是现拍的视频,仿真和实物演示结果不一样,仿真:光照时上电,灯不会亮,再次光照也不会发生变化;无光时上电,灯先不亮且之后每次光照会发生灯的状态转换。实物演示:光照时上电,灯会亮且之后每次光照,灯的状态不会发生改变;无光时上电,灯不亮,每次光照,灯也不会发生状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敏电阻是否在灯光照射范围内

在的,看看我给楼上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图片描述没通俗易懂地说明工作原理,所以不知道如何改进,工作原理这样描述或许比较易于理解:光敏电阻受 ...

刚入门,不太懂如何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先用灯光照射光敏电阻再上电,发光二极管会亮;在黑暗情况下再上电,发光二极管不会亮。现有问题:在 ...

测一下光敏电阻的亮电阻与暗电阻,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的,看看我给楼上的回复

用光敏电阻做开关,光敏电阻就不能在灯光范围内

网友E:
把电路中的C3电容修改成4.7uF试了下,是可以翻转输出了

网友C:
首先看开关设置,再看运行截图。

网友C:
修改120K为47K

网友C:
引用 楼主:
【555集成电路的简易光电控制器出现的问题-哔哩哔哩】
这是现拍的视频,仿真和实物演示结果不一样 ...

看视频光照度未必能使光敏电阻变小到10K或许检测光敏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B:
有可能光敏电阻的照度不够,亮阻达不到要求,试一试将R3,R4的阻值增大到200K .

网友F:
在以暗电阻的情况下开始上电能够实现转化,但是从亮电阻开始就会翻转一会后马上因为电容放电导致26脚的电压降下到4v以下,然后就无法再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F:
我试你这个一模一样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试你这个一模一样都不行

告诉我亮电阻测量是多少暗电阻测量是多少?再来讨论120K要调整为多少,或者用120K电位器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告诉我亮电阻测量是多少暗电阻测量是多少?再来讨论120K要调整为多少,或者用120K电位器试看。

仿真图和你一样在multisim不行,实物没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告诉我亮电阻测量是多少暗电阻测量是多少?再来讨论120K要调整为多少,或者用120K电位器试看。

亮电阻是10k以下的,用电表测过,强光下,暗电阻在1M到两兆中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电路中的C3电容修改成4.7uF试了下,是可以翻转输出了

从暗电阻开始上电就可以电平转化,但是亮电阻上电就不行,用你这个图的数据的话

网友B: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555的状态转变所需要的条件!低于1/3VCC,1/3-2/3VCC,高于2/3VCC。这3个电压区间。所以,元器件取值必须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光敏电阻在暗阻状态不会影响R3,R4对VCC的分压超过1/3-2/3VCC这个区间。而亮阻状态必须保证2,6脚分压点的电压值低于1/3或者高于2/3VCC!这是这个电路成功的关键。

网友B: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影响2,6脚电压的元件。1:R3,R4的分压;2:光敏电阻; 3:C1状态与R2的取值以及7脚的状态。光敏电阻的暗阻一般都会大于1000K,远大于R3,R4的阻值,不会对R3,R4的分压产生实质性影响。光敏电阻的亮阻可能会因为环境因素不一定低于10K,如果大于R3(R4)的值,就有可能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因为此时光敏电阻的亮阻的接入不能保证2,6脚的电压低于1/3或者高于2/3VCC;所以适当加大R3,R4的取值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还有R2的取值,在3脚输出高电平时,7脚内部放电管是处于开路状态,此时,VCC通过R1,R2对电容器C1充电,假如此时光敏电阻处于亮阻状态,则光敏电阻与R4串联会影响C1充电的端电压!导致C1不能充电到大于2/3VCC,而无法满足光敏电阻状态改变而改变555的状态。解决的办法是增大R3(R4)的取值,使R3大于R1+R2的值!假如此时光敏电阻处于暗阻状态,则不会影响C1的充电,可以正常!而在3脚输出低电平时,此时7脚内部放电管导通,C1通过R2放电,此时,如果光敏电阻处于亮阻状态,则R3+光敏电阻亮阻回路会对C1充电,有可能导致C1无法放电到小于1/3VCC,也就会影响状态转变,同样,暗阻状态不会影响。所以,建议楼主增大R3,R4的取值,R3,R4取值增大到100K左右,同时降低R2的取值,使R1+R2小于50K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影响2,6脚电压的元件。1:R3,R4的分压;2:光敏电阻; 3:C1状态与R2的取值以及7脚的状态 ...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直保持亮电阻的情况下是不是电平会一直高低高低这样转化,不会说当从暗到亮的时候就只是一直保持某个电平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直保持亮电阻的情况下是不是电平会一直高低高低这样转化,不会说当从暗到亮 ...

一直保持亮阻状态,相当于在C1与2,6脚直接跨接一只10K左右的电阻。如果此时555输出高电平(2,6脚电压低于1/3VCC),此时要看C1端电压,如果不能使2,6脚电压高于2/3VCC,则输出保持不变,如果能够使2,6脚电压大于2/3VCC,则输出发生翻转,此时,7脚内部放电管导通,将C1放电,必然导致C1端电压下降到小于1/3VCC,此时,通过光敏电阻使2,6脚输入小于1/3VCC,输出翻转,7脚内部放电管截止,C1端电压得以回升,但因为光敏电阻此时的亮阻比较小,在R4的参与下,C1端电压不可能升高到2/3VCC,输出维持高电平状态不变。也就是说一直亮阻状态555的3脚是维持高电平输出。

网友B:
这个电路如果把R2改成20K,并且由接7脚改接到3脚,去掉R1,电路可能更容易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直保持亮电阻的情况下是不是电平会一直高低高低这样转化,不会说当从暗到亮 ...

此电路相当于双稳态电路,从暗到亮只是触发一次翻转,从亮到暗保持不变。楼主实验不成功大概率是光敏电阻的光电特性与书上图示不同所致。按图示电路仿真,用开关+电阻代替光敏电阻,仿真结果与上图介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如果把R2改成20K,并且由接7脚改接到3脚,去掉R1,电路可能更容易成功!

刚才搭建电路实验,这个电路的参数需要修改。另外也找出了楼主实验失败的原因了,楼主实验应该不是黑暗环境,光敏电阻的开关特性不明显,实验指示灯之类的也有可能导致光反馈导致实验失败,实验时在开灯状态用手遮挡光线不能实现设计功能,后关灯在暗环境开关灯实验成功。楼主可以在暗环境使用手电筒之类的模拟实验可以证实。这个电路是刚才实验的数据,3-2,6脚之间的电阻还是取值120K,取值20K实验失败。取值120K实验成功。

网友B:
刚才成功实验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亮电阻是10k以下的,用电表测过,强光下,暗电阻在1M到两兆中间

电容器的作用不能忽视,其实功能能实现电容器也起到关键作用,放电是电容器等于0电压,充电时电容器等于电源电压,之所以亮阻启动电路不能立即翻转是因为电容器充电未满起不到作用,从仿真也能体现出来,开关闭合情况下点击运行后打开开关后立即关闭开关是无法翻转,要等待一点时间给电容充电后就能翻转了,电容和电阻决定了等待时间长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仿真图和你一样在multisim不行,实物没试

在亮阻情况即我的电路图开关闭合情况下运行,如果把120K改为4.7K则出现震荡,这足以证明电阻和电容的充放电作用.

网友C:
分析和仿真也只能帮到这里了,用可调电阻替换120K试看,电容器选择合适容量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和仿真也只能帮到这里了,用可调电阻替换120K试看,电容器选择合适容量也很重要.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