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与ARM共存问题

楼主(2023-06-02):
当我只安装ARM时,加载代码不会报一下这个警告,但当我加入了C51,与其兼容,就会报以下的警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把关于此软件的东西都删除掉,然后,关注小白资源库公众号。里面有免费软件和安装教程

网友B:
看样子你装的RVMDK是uVision5,后来装的C51是uVision4,覆盖掉了uVision5,而RVMDK必须用uVision5才可以。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安装C51与MDK共存教程

Keil5安装教程(包含C51与MDK共存).pdf

网友D:
版本不统一吧。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E:
下载直接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