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关于ADC数模转换查询方式Proteu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6-02):
不知道代码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仿真什么都不显示,但是将主函数中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注释后,就开始显示一串0,后来就觉得是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就加上了上拉电阻,然后就不是直接显示的一串0,而是闪烁着显示。也检测不到滑动变阻器的改变。求助大佬,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seven(uint16_t value);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 digit);
unsigned char dis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nsigned char digit[4] = {0XC0,0XC0,0XC0,0XC0};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_v=0;  //存放转换值
                GPIO_Config();
                ADC_Config();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Write(GPIOB, 0xc0);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重置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校准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开始软件触发转换
                while(1)
                        {
                                Display(digit);
                                if(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SET))
                                {
                                         ad_v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获取转换数值
                                         ad_v&=0x0fff; //保留右对齐的12位}
                                        seven(ad_v);
                                }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七段数码管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外部滑动变阻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void seven(uint16_t value){

                         digit[0] = value % 10;  //个
                digit[1] = (value % 100) /10; //十
                digit[2] = (value % 1000)/100;  //百
                digit[3] = value / 1000 ;  //千

仿真如下:

网友A:
protus版本问题,参看http://www.51hei.com/bbs/dpj-15850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us版本问题,参看http://www.51hei.com/bbs/dpj-158502-1.html

我换了8.8版本,发现还是不行,就刚打开那一瞬间亮了一下,然后也不闪烁了

网友B(2023-07-26):
引用 网友A:
protus版本问题,参看http://www.51hei.com/bbs/dpj-158502-1.html

确实存在版本问题。我的AD程序在8.9上能运行,在8.13上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