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网表报错:电气层数不一样?

楼主:
请教各位老铁,我在PADS logic更新接线之后,点同步ECO至PCB选项,弹出:设计文件/网表文件的电气层层数不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各位老铁

网友A(2023-06-02):
如果PCB层数设置正确的话,可以不搭理这个警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PCB层数设置正确的话,可以不搭理这个警告。

谢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