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着江科大单片机写了两个对射式红外中断为什么只有一个正常

楼主(2023-06-02):
uint16_t CountSensor_Count,        CounterSensor_left;

void CountSensor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4 | GPIO_PinSource15);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4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int16_t CountSensor_Get(void)
{
        return CountSensor_Count;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SET)
        {
                /*如果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可再次判断引脚电平,以避免抖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4) == 0)
                {
                        CountSensor_Coun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SET)
        {
                /*如果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可再次判断引脚电平,以避免抖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5) == 0)
                {
                                CounterSensor_lef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

}

uint16_t CountSensor_left(void)
{
        return  CounterSensor_left;
}

网友A:
除了软件参考外,硬件电路上也要关注下,比如用到的红外IO口上有没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B(2025-02-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江科大的,已经解决
#include "stm32f10x.h"

uint16_t CountSensor_Count;

void CountSensor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3);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4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int16_t CountSensor_Get(void)
{
        return CountSensor_Count;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SET)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4) == 0)
                {
                        CountSensor_Coun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else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SET)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3) == 0)
                {
                        CountSensor_Coun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

两个对射式红外中断都可以用,但是抖动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