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蜡烛灯为什么会闪?求讲解电路原理

楼主:
这个电子蜡烛灯,一闪一闪的。
请知道的大侠,帮我讲讲为啥,谢谢。
这个锂电池,是我焊上去的。原来是纽扣电池。
LED灯,电池,开关,导线。
我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网友A(2023-06-02):
你换一个灯试一下它还闪不闪亮。你这个灯它会自己闪的

网友B:
这个LED里面有芯片的,它就闪了
有的是底下有磁铁的,它还会摆呢

网友C:
是不是灯坏了
或者电流过高或过低

网友D:
灯里面可能有个R C振荡器,或者三极管,形成通电回路时通时断。形成闪烁效果。

网友E:
上周怀疑开关里有元件。
今天用短接方法,代替开关,led灯珠依然闪烁。
看来就是LED灯珠里面有文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灯里面可能有个R C振荡器,或者三极管,形成通电回路时通时断。形成闪烁效果。

你说得对。
用手机相机,10倍放大。可以看到LED灯珠里面,比普通发光二极管,多了一块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