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CD12864和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06-02):
这是我LCD12864
sbit E=P1^2;
sbit RW=P2^1;
sbit RS=P2^0;
sbit PSB=P2^6;

sbit relay=P0^4;
这是继电器
再网上搜到继电器的原理当P2.7、P2.6、P2.5分别为1、0、1时,即对应的输出端Y5输出低电平。
然后当我满足条件继电器亮的时候
我的LCD后就都是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翱
请问这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我的lcd12864的引脚应该是没法改的吧
板子是STC15F2K60S2

网友A:
上电路图吧,你的描述和引脚定义以及现象都无法对应的上

网友B:
没有原理图的话,你的描述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C:
继电器上的线圈是电感,对电源有干扰,在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再试试。

网友D:
控制继电器io脚先挂一个发光二极管试试能否控制正常,正常了再接上继电器,有的继电器线圈

阻值比较低,直接拉低了总供电引起单片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