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贴片 价格是怎么算

楼主(2023-06-02):
画四个电阻,还是用一个排阻,贴片价格划算

网友A:
按成本算,贴片便宜。

网友B:
具体是什么电路? 排阻用于什么?  个别高频电路不能随便替代。

网友C:
结合功能,分开的好拆改,排阻注意功率

网友D:
应该是排阻要便宜一些。普通贴片要贴四个,排阻只贴一个

网友E:
贴片是按引脚点数,报价没差别,但是用锡量排阻少,对贴片厂友好,设计就不要计较了,差不了什么钱

网友F:
按焊盘算的,不是按元件,排阻成本高,单独的电阻成本低,就是贴片也是这样的

网友G:
1.排阻一般和电阻没差距 都是按焊点数量计算。

网友G:
1.排阻和电阻都是按照焊点数量计算。
2.20pin以上的芯片一般点位会打折

所以 按照物料成本判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