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 5 可以操作PIC12F1571吗?

楼主(2023-06-02):
工程师们,
             我是一个单片机菜鸟,现在需要对Microchip的单片机烧录。
       请问,如果不用PICC编译器, keil uvision 5 可以对PIC12F1571进行编辑,编译,仿真,烧录吗
       如果可以,只要装一个uvision 5 就可以了。

        ths.

网友A:
不可以,Keil只有两种编译器,C51和Realview。

楼主:
知道了,来寻找Mplab。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Keil只有两种编译器,C51和Realview。

好的,谢谢,来找Mplab

网友B:
不了解的话,最好用厂家推荐的编译器。少出问题,尽快上手,熟悉了可以找自己喜欢的编译器

楼主:
嗯, IDE V6.10,  XC8已经安装,挂载上。

网友C:
不可以的,有对应的IDE

网友D(2025-01-31):
Keil uvision 5 是用来操作51系列单片机, 和ARM系列单片机的,
而PIC12F1571是不能用KEIL的, 但是有专用的编译器,可以参考一下两个帖子:
1)http://www.51hei.com/bbs/dpj-140632-1.html
2)http://www.51hei.com/bbs/dpj-1909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