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LCD1602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3-06-02):
使用8051单片机控制的倒计时器程序,通过连接LCD显示屏和数码管来实现倒计时功能
系统接1个按键用于启动,1个蜂鸣器用于提示计时时间到,两个数码管用于显示时间。
功能:系统上电数码管显示60;当按键按下时,系统开始倒计时,同时数码管显示当前时间;当计时为0时,蜂鸣器响。

#include<reg52.h>
sbit buzzer=P3^3;
sbit key=P3^2;
sbit m=P3^0;
sbit n=P3^1;
sbit RS=P3^4;
sbit RW=P3^5;
sbit E=P3^6;
unsigned char 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b[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nsigned char DJS=0;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s = 60; // 倒计时初始值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j;
         for (i = 0; i < t; i++)
    for (j = 0; j < 250; j++);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RS=0;
                                RW=0;
                                P1=command;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count(unsigned char count)
{
                                RS=1;
                                RW=0;
                                P1=count;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cursor(unsigned char H,m)
{
                        if(H==0)
        {
                                writecommand(0x80+m);
        }
                        else if(H==1)
        {
                                writecommand(0x80+0x40+m);
        }
}
void LC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
                                while(*string!='\0')
                                writecount(*string++);
}
void LCDInit()
{
                                E=0;
                                writecommand(0x38);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6);
                                writecommand(0x01);
}
//void on()
//{
//                                writecommand(0x0c);
//}
//void off()
//{
//                                writecommand(0x08);
//}
void ShowInit()
{
                                cursor(0,0);
                                LCDstring("LCD");
                                cursor(0,5);
                                writecount(0x31);
                                cursor(0,6);
                                writecount(0x36);
                                cursor(0,7);
                                writecount(0x30);
                                cursor(0,8);
                                writecount(0x32);
                                cursor(0,10);
                                writecount(b[6]);
                                cursor(0,11);
                                writecount(b[0]);
                                cursor(1,0);
                                LCDstring("Test--Program--");
}
void display()
{
        if (DJS == 1)                                                //倒计时进行中
{
                        if (s> 0)
                {
                                cursor(0,10);
                                writecount(b[s/10]);    //显示定时器T0产生的 分(十位)
                                writecount(b[s%10]);    //显示定时器T0产生的 分(个位)
                                n = 0;                                         //开数码管1
                                m = 1;
                                P2 = a[s/10];                         //显示十位数字
                                delay(10);                      //延时10毫秒
                                m = 0;                          //开数码管2
                                n = 1;
                                P2 = a[s%10];                         //显示个位数字
                                delay(10);                             //延时10毫秒

                }
                        else
                {
                                buzzer = 0;
                                delay(250);
                                buzzer = 1;
                                DJS = 0;                                 //倒计时结束,清零
                                cursor(0,10);
                                writecount(b[6]);            //LCD显示数字为6
                                writecount(b[0]);            //LCD显示数字为0
                }
}
                else                                                         //倒计时为0,显示60秒
        {
                        n = 0;                                        //开数码管1
                        m = 1;
                        P2 = a[6];                                     //显示数字为6
                        delay(20);                                    // 延时10毫秒
                        m = 0;                                         //开数码管2
                        n = 1;
                        P2 = a[0];                                     // 显示数字为0
                        delay(20);                                     // 延时10毫秒
                        s= 60;                                       // 重置倒计时初始值

        }
}
void main()
{
                TMOD= 0x01;
                TL0 = (65536 - 1000)%256;
                TH0 = (65536 - 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EX0=1;
                IT0=1;
                LCDInit();
                Show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
                if(key==0)
{
                DJS=1;
}
}
void Int1() interrupt 1
{
                TL0 = (65536-1000)%256;
                TH0 = (65536-1000)/256;
                count++;
                if(count == 500)
{
        count = 0;
        s--;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