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信中怎么将本机18B20上的温度显示和1302显示的时间发送给对方?

楼主(2023-06-02):
利用单片机定时计数器、串口及中断等内部资源,实现双机温度监控及通信功能。 要求:两个单片机1. 每个单片机均外接实时时钟DS1302、温度传感器DS18B20及显示;
2. 显示屏上显示当前本机时间、本机温度和对方温度,每隔1秒钟刷新一次;
3. 每个单片机每隔1分钟通过串口相互发送本机当前温度,若接收到对方的温度与本机温度相同则亮绿灯,不同则亮红灯;
4. 每个单片机外接有按键N个(N自定义),按下可向对方发送本地时间、控制本机LED流水灯状态、控制对方LED流水灯状态、自定义功能等。

网友A:
把读得的温度原值2字节,DS1302时间数据原值7字节,共计9个字节打民一个包(放在一个数组内),通过串口发送程序发送至对方,对方接收该9字节后进行相应格式转换得出正确的温度及时间值进行显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读得的温度原值2字节,DS1302时间数据原值7字节,共计9个字节打民一个包(放在一个数组内),通过串口发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我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