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只显示TOP层,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03):
AD 如何只显示TOP层,其他层都不显示 ,但焊盘孔还是显示关不掉,怎么办

网友A:
AD里头【层】和【元素】是两类东西。你显示模式切换成单层后,如果该层pcb上有焊盘这些元素,那么元素还是会显示的。
想要关掉焊盘,你点击快捷键:L。在显示选项卡里头,把焊盘关掉就可。

网友B:
是不是跟规则有关?

网友C:
如下图:CTRL+D调出这个窗口,把焊盘隐藏试试。

网友D:
为何不用立创,秒杀AD

网友E(2024-01-04):
AD中的层设置和元素的设置是不同的属性界面,需要分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