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代码求解 在30H到39H单元存储数据00H到09H

楼主(2023-06-03):
在30H到39H单元存储数据00H到09H,然后将该数据传送到片外存储器0000H到0009H单元

网友A:
MOV R2,#10
MOV R1,#30H
CLR A
Loop1:
MOV @R1,A
INC R1
INC A
DJNZ R2,Loop1
MOV DPTR,#0000H
MOV R1,#30H
MOV R2,#10
Loop2:
MOV A,@R1
MOVX @DPTR,A
INC R1
INC DPTR
DJNZ R2,Loop2
RET

网友B:
#include "reg51.h"

char data i _at_ 0x10;
char data *datSource _at_ 0x11;
char xdata *datDes _at_ 0x12;

void main(void)
{
    datSource = 0x30;
    datDes = 0x0000;

    for (i=0; i<9; i++)
    {
        datSource[i] = i;
    }

    for (i=0; i<9; i++)
    {
        datDes[i] = datSource[i];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