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参数选择以及导通速度的计算

楼主:
根据MOS的Td(on)+Td(off)推算出MOS的导通速度,这个方法对不对?

有没有相近的NMOS推荐!VDS≥60V,ID≥15A,导通内阻≤20mΩ,VGS≤10V,导通速度≤20ns,也就是≥50M,封装TO252,需要数量10pcs,研发验证阶段。预计用量10K/月。

选择更高要求的MOS是为了满足信号传输的要求的同时提高效率,降低温升

网友A(2023-06-05):
对,不全对,还与驱动方式有关。

网友B:
这么大功率,想要1.7M开关频率很难?MOS管标注的是极限时间,实际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普通MOS驱动芯片是500K,大部分MOS(电流>5A)实际开关频率<200k,1.7M建议用三极管。

网友C:
MOSFET标这些参数很少见啊!一般只标栅极电容和电荷,只要你有能力克服栅极电容,那么MOSFET想做到多高的频率就能做到多高,没有上限。BJT就不行了,有存储效应,从饱和状态恢复回来非常慢,几乎不能用于高速开关的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FET标这些参数很少见啊!一般只标栅极电容和电荷,只要你有能力克服栅极电容,那么MOSFET想做到多高的频 ...

除了电容,还有电阻......还有电压的限制,所以频率是有上限的。除了考虑开,还要考虑关,电压越大开就越快,但关就越慢,楼主说:“根据MOS的Td(on)+Td(off)推算出MOS的导通速度”,严格来说也对,但是开关的时间属于无用时间,开和关之间维持的时间才是有用时间。小功率情况下无用时间需要小于10%,大功率情况下无用时间需要小于2%,就按楼主选的MOS关来说:MOS开关20ns,驱动芯片开关延时需要50ns,驱动的方波开关延时20ns,一共是90ns(这个是极限时间,很难做到),用实例来参考一下:大于100W的开关电源MOS开关频率大部分在100K左右。楼主需要的功率是大于100W的,1.7M频率是正常频率的17倍,难度是非常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容,还有电阻......还有电压的限制,所云德适怯猩舷薜摹3丝悸强挂悸枪兀缪乖酱罂驮� ...

大于100W这有啥难得?我还见过1MHz MOSFET X光机10kW电源呢,只是连续工作时间不超过10s。十多个MOSFET并联。

网友D:
导通时栅极电容充电,这与你的驱动极设计有很大关系。

网友E(2024-07-29):
不全对,必须再加上栅极电容才对

网友F:
不管是mos还是三极管想要1M以上的频率需要技巧,否则发热严重,不仅仅是驱动那么简单。

网友G:
顶一个。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