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交互式布线,为什么不能切换弧形走线?

楼主(2023-06-03):
Altium Designer交互式布线,为什么不能切换弧形走线。

网友A:
能改成圆弧。

网友B:
切换到美式键盘试一下

网友C:
安装:   ENG 英语(美国),,然后切换到这个模式,shift+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D:
Altium Designer交互式布线时,可以通过按键盘上的Shift+S切换不同的走线模式,包括直线、45度、任意角度和弧形走线。如果要切换到弧形走线,需要先按Shift+S选择任意角度模式,然后按Shift+Space切换到弧形走线。弧形走线可以通过按数字1、2键调整倒角,按3、4键调整弧度,按<>键调整宽度。如果要切换回直线或45度走线,需要再次按Shift+S选择相应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tium Designer交互式布线时,可以通过按键盘上的Shift+S切换不同的走线模式,包括直线、45度、任意角度和 ...

Shift+S是换层,不是切换走线模式

网友E:
你打开了中文输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