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4x128LED点阵屏显示不完整的问题

楼主(2023-06-03):
大家好。我有一块64x128LED全彩点阵屏,HUB75E接口,可以显示4排每排8个16x16的汉字。
用STC8H3K64S单片机核心板,在网上搜了一个32x64的LED屏代码。
添加一下行扫描(原本是16扫,改成32扫),屏点亮,显示两幅相同画面,右幅比左幅整个要上移一行,如图1。
继续修改其它参数,第1和3排可以完整显示,第2和4排只显示上8行,下8行被条纹覆盖。如图2。
如果让主程序只运行Timer1_Init()和DZ64X32_Write_Buffer(),点阵屏第2和第4组下8行出现条纹,如图3
源代码附上,修改过的地方已经标注出来了。
向大家请教,这个代码怎样修改才能完美点亮这块64x128的屏。先谢谢了。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22118400L
#define BAUD  3840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HUB75引脚
sbit        R0      =   P0^0;    sbit        G0      =   P1^0;
sbit        B0      =   P0^1;    //接地
sbit        R1      =   P0^2;                 sbit        G1      =   P1^1;
sbit        B1      =   P0^3;    sbit        HC_138E =   P1^2;
sbit        HC_138A =   P0^4;    sbit        HC_138B =   P1^6;
sbit        HC_138C =   P0^5;    sbit        HC_138D =   P1^7;
sbit        RGB_CLK =   P0^6;    sbit        LE      =   P2^0;//LAT
sbit        OE      =   P0^7;    //接地

void DZ64X32_Write_Buffer();
void SM16126_Send_Data();
void HC138_Sel(uchar hang);
void LED_Tu(uchar x,uchar y,uchar num,uchar Background);
uchar code Tu_16X16[][32];                   //***********************************
#define T10MS12T (65536-FOSC/12/3000)//967   //原值1000,画面闪动,改成3000就稳定了
#define T1MS12T  (65536-FOSC/12/1000)        //************************************
void Timer1_Init()//主刷新定时器
{
        TL0 = T10MS12T;
        TH0 = T10MS12T>>8;
    TR0 = 1;
    ET0 = 1;
}
void TM1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SM16126_Send_Data();
}

void HC138_Sel(uchar hang)//hang 选择
{
        HC_138A=hang&0x01;
        HC_138B=hang&0x02;
        HC_138C=hang&0x04;
        HC_138D=hang&0x08;//***********************************
        HC_138E=hang&0x10;//改成32扫
}                   //******************************************

//数据存储方式,因为汉字需要左右滚动,所以上下两16行存储在同一Byte
#define C_0          0
#define C_R          0x09
#define C_G                0x0A
#define C_B         0x0C
#define C_RG        0x0B
#define C_RB        0x0D
#define C_GB        0x0E
#define C_RGB        0x0F

uchar bdata dat;
/*
0 1 2 3 4 5 6 7
R G B L R G B H
L存储是否点亮,R,G,B存储值
一个点需要4bit,一共是32*64*4=32*32Byte
*/
sbit dat_RL=dat^0;
sbit dat_GL=dat^1;
sbit dat_BL=dat^2;
sbit dat_LL=dat^3;

sbit dat_RH=dat^4;
sbit dat_GH=dat^5;
sbit dat_BH=dat^6;
sbit dat_LH=dat^7;

uchar Point_color;//取值范围0,9-15,同时//********************************************************
uchar xdata RGB_DZ64X32_Buffer[32][128];//原值为32和64;点亮64x128点阵屏
                                        //显示分左右两相同内容,右边内容上移壹行。如图1.
void DZ64X32_Write_Buffer()             //改成32和128时,第2和第4排的上部8行显示正常,
{                                       //下8行位置被条纹覆盖,如图2.
        uchar i,j;                            //*******************************************************
        for(i=0;i<32;i++)
        {
                for(j=0;j<128;j++)
                {
                        RGB_DZ64X32_Buffer[i][j]=0x00;
                }
        }
}

void SM16126_Send_Data()
{
        uchar i;
        static uchar hang;

        RGB_CLK=0;//低电平
        LE=1;//允许数据,
        OE=1;//失效,不亮
                                   //****************************************
        for(i=0;i<128;i++)         //64列是原值,改成128列
        {                                                                                       //****************************************
                dat=RGB_DZ64X32_Buffer[hang][i];//取出数据
                RGB_CLK=0;
                //---上半屏
                if(dat_LL)//有数据
                {
                        R0=dat_RL;
                        G0=dat_GL;
                        B0=dat_BL;
           }

                 else//没有数据
                {
                        R0=0;
                        G0=0;
                        B0=0;
                }
                //---下半屏
                if(dat_LH)//有数据
                {
                        R1=dat_RH;
                        G1=dat_GH;
                        B1=dat_BH;
          }

                else//没有数据
                {
                        R1=0;
                        G1=0;
                        B1=0;
                }
                RGB_CLK=1;//上升沿数据吸收
        }

        LE=0;//禁止输入
        HC138_Sel(hang);//行选
  hang++;          //*************************************
        hang&=0x1f;      //原值是0x0f,0~15 16行;改成0x1f,0~31 32行
        OE=0;//点亮      //***************************************
}

void DZRGB_Draw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da,db;
        if(Point_color)//有亮度
        {
                if(y>=32)//在高位  //************************************
                {                  //原值16,改成32
                        y-=32;           //**************************************
                        da=Point_color<<=4;//移动到高位

                        db=RGB_DZ64X32_Buffer[y][x];//取出数据
                        db&=0X0F;//清除高位00001111

                        RGB_DZ64X32_Buffer[y][x]=db+da;
                }
                else//在低位
                {
                        db=RGB_DZ64X32_Buffer[y][x];//取出数据
                        db&=0XF0;//清除低位 11110000

                        RGB_DZ64X32_Buffer[y][x]=db+Point_color;
                }
        }
        else//没有亮度
        {
                if(y>=32)//在高位
                {
                        y-=32;
                        RGB_DZ64X32_Buffer[y][x]&=0x7F;//01111111
                }
                else
                {
                        RGB_DZ64X32_Buffer[y][x]&=0xE7;//11100111
                }
        }
}

uchar code er[8]={1,2,4,8,16,32,64,128};
void LED_Tu(uchar x,uchar y,uchar num,uchar Background)
{
        uchar i,j;
        uchar Point_color_Save;
        Point_color_Save=Point_color;//保存颜色

        for(j=0;j<16;j++)//16列
        {
                for(i=0;i<8;i++)//前8行
                {
                        if(Tu_16X16[num][j]&er[i])
                        {
                                Point_color=Point_color_Save;
                        }
                        else
                        {
                                Point_color=Background;
                        }
                        DZRGB_DrawPoint(x+j,y+i);
                }
        }
        for(j=0;j<16;j++)//16列
        {
                for(i=0;i<8;i++)//后8行
                {
                        if(Tu_16X16[num][j+16]&er[i])
                        {
                                Point_color=Point_color_Save;
                        }
                        else
                        {
                                Point_color=Background;
                        }
                        DZRGB_DrawPoint(x+j,y+8+i);
                }
        }
        Point_color=Point_color_Save;
}

void main()
{
        P2M0=0x00;P2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0M0=0X00;P0M1=0X00;
                                                                                                   //*******************************************
        Timer1_Init();                                                                //主程序只运行Timer1_Init();DZ64X32_Write_Buffer();        .
  DZ64X32_Write_Buffer();                        //点阵屏第2和第4组下8行出现条纹,如图3
                                      //*******************************************
//        Point_color=C_R;
//        LED_Tu(0,0,1,C_0);LED_Tu(48,0,5,C_0);
//        LED_Tu(0,16,2,C_0);LED_Tu(48,16,10,C_0);

//        Point_color=C_G;
//        LED_Tu(0,32,3,C_0);LED_Tu(48,32,7,C_0);
//        LED_Tu(0,48,4,C_0);LED_Tu(48,48,8,C_0);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
}

uchar code Tu_16X16[][32]={ //阴码 顺向 行列扫描

        0x10,0x0C,0x05,0x55,0x55,0x55,0x85,0x7F,0x85,0x55,0x55,0x55,0x05,0x14,0x0C,0x00,
0x04,0x04,0x02,0x0A,0x09,0x29,0x2A,0x4C,0x48,0xA9,0x19,0x02,0x02,0x04,0x04,0x00, //"零",0
0x00,0xC4,0x44,0x54,0x54,0x54,0x54,0x5F,0x54,0x54,0x54,0x54,0x44,0x44,0xC0,0x00,
0x81,0x80,0x80,0x9D,0xB5,0xD5,0x95,0x95,0x95,0xD5,0xB5,0x9D,0x80,0x81,0x80,0x00, //"壹",1
...

};

网友A:
先弄清硬件原理、扫描显示原理。再按照原理写程序。

网友B:
75行 xdata 32x128 = 4096 >> 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行 xdata 32x128 = 4096 >> 4k

谢谢指出错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