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光斑不显示字符

楼主(2023-06-03):
电位器调了也不显示字符,电路图如下

楼主:
pcb测试了通断,lcd在51开发板可以显示字符“A”,在pcb板子上不显示,有没有大佬回复一下

网友A:
测量一下VCC,对比度可调电阻改10K或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VCC,对比度可调电阻改10K或50K

电压正常5V,电位器加到5k还是只显示光斑不显示字符

楼主:
就显示光斑,不显示字符

网友B:
从程序方面入手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VCC,对比度可调电阻改10K或50K

接了还是无法显示,只显示光斑

楼主:
电位器调到最大5k也不显示字符,只显示关斑,vcc电压正常5V,开发板可以显示字符“A”,pcb上无法显示

楼主:
显示如下

楼主:
只显示白格子,我测试了一下通断和vcc均正常,电位器跳到最大,也只显示第一列的白格子

网友C:
調对比度可调电阻试一下

楼主:
已解决问题,谢谢各位大佬,是排阻接反了

网友D:
不要测忙,把测忙注释掉

网友D:
不要没忙试试

网友D:
3脚直接接电位器到地试试

网友E:
你程序有问题吧,光斑是因为插上电了然后亮了,没有字符说明你程序有错误

网友F:
这种状态不是调整对比度的问题, 而是液晶驱动ic没有正确初始化, ic没有建立内部时钟电路, 导致液晶屏没有扫描时序导致的上面一行黑色的块块.

网友G(2024-11-22):
这是硬件或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