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X454磁铁控制霍尔开关输出电路

楼主(2023-06-03):
放磁铁,霍尔元件输出低电平,PMOS导通,电源输出,后级电路得电,LED亮起等。现在的问题是磁铁离开霍尔元件,霍尔元件依然输出低电平,导致磁铁控制不了霍尔元件了。目的是要做到人走茶凉,就是磁铁离开霍尔元件,立马关断电源输出!就跟接近开关是一样的效果!
这个图有没有问题?用的是国产的霍尔开关HX454,现在的问题是磁铁已经离开霍尔元件几米远了,还是有电源输出!

调整外围电路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HEX-454规格书(1).pdf

网友A:
考虑霍尔附近有没有什么【顺磁材料】,被磁化。

网友B:
霍尔元件选择错误!有一种不保持输出状态的霍尔元件。

网友B:
你把HEX-454换成CC6201就可以了

网友B:
另外,CC6207,OH137也可以直接代用,这些都是没有保持功能的输出。不过感觉OH137不怎么。CC6201,6207相对比较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CC6207,OH137也可以直接代用,这些都是没有保持功能的输出。不过感觉OH137不怎么。CC6201,6207相对 ...

感谢!你的回答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元件选择错误!有一种不保持输出状态的霍尔元件。

保持状态输出?454也是没有保持状态输出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持状态输出?454也是没有保持状态输出的啊

也许买到假货了,我用手头的CC6201,CC6207搭建电路实验完全可以,磁铁离开立即恢复高电平输出,实验OH137也可以,不过感觉没有CC6201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持状态输出?454也是没有保持状态输出的啊

还有一种是通过磁极转换改变输出状态(具有保持功能,要改变输出状态只有改变磁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