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

楼主(2023-06-03):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是为了吸收D和S之间电流发峰值吗?减小D和S之间的电流或者电压应力?

楼主:
RC的值如何取呢?

网友A:
吸收?那会引起振荡,rc串联电路就是振荡电路的一种,不如去掉电感,直接用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RC的值如何取呢?

“电流发峰值、电压应力”都是楼主自定义的词汇,他人难以解释。图中RC接法也不是典型应用。没有完整电路不易判断其设计意图。

网友C:
一般这种RC串联是吸收负载尖峰电压的snubber,楼主把图画成这样还想让别人告诉你RC参数如何取?

网友D:
这是一个桥臂电路吗

网友E:
这种设计针对性很强,不是普遍的行为。
你需要结合电路的其它部分来分析。
例如:MOS承压200,但电路中会出现250V的尖峰,再依据尖峰的宽度,频率来决定RC。
当RC无法解决时,还需要用其它方案配合。

网友F:
同问,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该 RC 电路用于抑制在“暂停”(死区时间)时刻发生的“寄生”(不需要的)振荡,此时“上方”晶体管已经关闭,而“下方”晶体管尚未开启。

根据产生的波动的性质,选择 R 和 C 的值:
- 如果是由于负载线的寄生电感引起的“振铃”(高频振荡,“噪声”),那么通常使用 C = 0.01-0.1 μF 和 R = 10-100 Ohm。 选择(观察示波器上的波形),从C = 0.01和R = 100开始,然后增加电容并减少电阻,直到获得抑制(减少到安全)。
- 如果这些是串联振荡电路中的低频振荡,由负载电感(电动机、螺线管等)和晶体管的寄生电容获得,则选择 C 以防止发生危险的过电压(对于晶体管)和 R - 以确保衰减这些波动。 也就是说,R 和 C 是为将要连接的负载单独选择的。

从理论上讲,这些振荡的能量可以存储并返回到源头(“恢复”),但实际上,与设计、计算和测试这种恢复方案相比,损失 5-10W 的功率更容易(更便宜)(需要有经验的设计工程师和测试工程师)。

无论如何 - 我们必须记住,RC 电路会将通过晶体管的“有用”能量的一部分转化为热量(耗散) - 因此,您需要有一个电流余量(晶体管功率)。
而且在选择R和C时,不要忘记谐振时会出现过电压,即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可能需要1000-2000V,以防止其在“不幸的情况下”击穿。 如果负载电感很大,电阻的功率可达数十瓦,甚至数百瓦(需要冷却,通常甚至是强制冷却)。 另外,不要忘记电阻器上也有高电压 - 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合适的类型(即使在“最坏情况”下也不应击穿)。

(对不起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H:
吸收Q1关断时D.S两端产生的电压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RC串联是吸收负载尖峰电压的snubber,楼主把图画成这样还想让别人告诉你RC参数如何取?

具体怎么选嘛  比如频率是1.7M  幅值是56V 占空比是20%  后级电感是0.47uH,负载电流是100mA

整个电路不方便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收?那会引起振荡,rc串联电路就是振荡电路的一种,不如去掉电感,直接用电容。

那个是电阻  不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 RC 电路用于抑制在“暂停”(死区时间)时刻发生的“寄生”(不需要的)振荡,此时“上方”晶体管已经关 ...

实在看不懂  不过非常感谢你   你是哪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针对性很强,不是普遍的行为。
你需要结合电路的其它部分来分析。
例如:MOS承压200,但电路中会 ...

具体怎么选嘛  比如频率是1.7M  幅值是56V 占空比是20%  后级电感是0.47uH,负载电流是10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选嘛  比如频率是1.7M  幅值是56V 占空比是20%  后级电感是0.47uH,负载电流是100mA

整个电路 ...

你不方便画出来我也不方便回答,问别人吧。

楼主:
具体怎么选嘛  比如频率是1.7M  幅值是56V 占空比是20%  后级电感是0.47uH,负载电流是100mA  无非我想要知道的事并联在D和S之间的R和C的取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RC串联是吸收负载尖峰电压的snubber,楼主把图画成这样还想让别人告诉你RC参数如何取?

具体怎么选嘛  比如频率是1.7M  幅值是56V 占空比是20%  后级电感是0.47uH,负载电流是100mA  无非我想要知道的事并联在D和S之间的R和C的取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针对性很强,不是普遍的行为。
你需要结合电路的其它部分来分析。
例如:MOS承压200,但电路中会 ...

,再依据尖峰的宽度,频率来决定RC。比如宽度是10ms  怎么选择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方便画出来我也不方便回答,问别人吧。

10R&220P

网友I(2024-07-05):
引用 网友A:
吸收?那会引起振荡,rc串联电路就是振荡电路的一种,不如去掉电感,直接用电容。

RC电路,不是LC电路。

网友J:
通常这是为了通过EMC测试才需要加入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