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给我MPLAB IDE高一点版本, 能使用工具Pickit3
关闭

楼主(2023-06-03):
      我的芯片是Pic12F1571,我有Pickit3。

      装了Mplab X IDE, 但是不支持Pickit3。
      所以想使用低一点的IDE。
      自己百度找了一会,找不到安装包。
      哪位可否帮忙

网友A:
为什么不去Microchip官网去找?MPLAB只有挂载的c编译器需要cr,其他功能都是免费立等可取的。

网友B:
我这里有PIC单片机低版本的IDE

网友C:
低版本可以,带X是高版本

网友D:
pic现在没什么优势

网友E:
解君愁,PIC官网上就有所有IDE(MPLAB IDE 和 MPLAB X IDE)的版本。同时C编译器HI-TECH PICC和XC8也有所有版本可以下载!

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archives/mplab-eco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PIC单片机低版本的IDE

需要,请分享给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去Microchip官网去找?MPLAB只有挂载的c编译器需要crack,其他功能都是免费立等可取的。

到官网找了,并且安装了X IDE V6.10, 可是不支持pickit3。我找不到低版本啊,手里已经有pickit3,

网友F:
我用的就是pickit3,Mplab X IDE3.5版本正常下载
如果你的不行,那可能是驱动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请分享给我,谢谢了!

有邮箱地址不? 找下之后发给你

网友G:
去官网下载一个pickit 3,直接用这个下载,不要通过mp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