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时,usart2中的部分位为灰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
keil调试时,usart2中的部分位为灰色,是为什么?使能相关位后,对应位置后打勾,但是使用__HAL_UART_GET_FLAG(&USART2_RS485Handler, UART_IT_IDLE)不能检测到该位

网友A(2023-06-05):
看CPU手册上,关于usart2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CPU手册上,关于usart2的介绍。

我使能了空闲中断寄存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