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报错 求教大神

楼主(2023-06-03):
请求大神们解答一下下面的报错是怎么回事,我是初学者,所以一直不知道怎么调试,谢谢大神们
#include<reg52.h>
void Seg7_Display(u16 val,u8 Dec_Hex);
bit DS18B20_Reset();
void DS18B20_WriteData(u8 dat);
u8 DS18B20_ReadData();
sbit DSI18B20_DQ = P3^7;
u8 tempL;
u16 tempH;
u16 temp;
void main()
{
        while(1)
        {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检测
                DS18B20_WriteData(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检测
                DS18B20_WriteData(0xBE);         //读暂存器命令
                tempL = DS18B20_ReadData(); //读温度低位
                tempH = DS18B20_ReadData();        //读温度高位
                tempH = (temp<<8) | tempL;
                if((tempH&0xF800) == 0xF800) //如果为负值按位取反加1
                        tempH =        ~tempH + 1;
                temp = tempH * 0.0625 *10;
                Seg7_Display(temp,10);
        }
}

bit DS18B20_Reset()
{
        bit flag;
        u8 i;
        DS18B20_DQ = 0;
        for(i=240;i>0;i--);        //每执行一次,是俩个机械周期 240x2=480us
        DS18B20_DQ = i;
        for(i=30;i>0;i--);  //延时约80us
        flag = DS18B20_DQ;
        for(i=200;i>0;i--); //延时约400us
        return flag;
}

void DS18B20_WriteData(u8 dat)
{
        u8 i,j;
        for (j=0;j<8;j++);
        {
                DS18B20_DQ = 0;
                for(i=2;i>0;i--);
                DS18B20_DQ = dat & 0x01;  //取出最低位
                for(i=30;i>0;i--);                  //延时约60us
                DS18B20_DQ = 1;                          //释放总线
                dat = dat >> 1;
        }
}

u8 DS18B20_ReadData()
{
        u8 i,j,rdata;
        for(j=0;j<8;j++);
        {
                rdata >>=1;
                 DS18B20_DQ = 0;
                for(i=2;i>0;i--);
                DS18B20_DQ = 1;
                for(i=3;i>0;i--);                   //延时
                if(DS18B20_DQ==1)
                        rdat=rdata | 0x80;
                for(i=30;i>0;i--);                  //延时约60us
                DS18B20_DQ = 1;                          //释放总线
        }
        return rdata;
}

网友A:
u16,u8没有定义,前面应加上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网友A:
sbit DSI18B20_DQ = P3^7;多了一个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6,u8没有定义,前面应加上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没有typedef正规。

网友A:
rdat=rdata | 0x80;rdat应该是rdata。

网友C:
语法错误

网友D:
除了楼上指出的问题外还缺少void Seg7_Display(u16 val,u8 Dec_Hex)函数体。

网友E:
将英文译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6,u8没有定义,前面应加上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DSI18B20_DQ = P3^7;多了一个I。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at=rdata | 0x80;rdat应该是rdata。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