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里面可以用多个while(1)循环等待接收命令应答吗?

楼主:
问下大家,谢谢
如果接收应答成功break跳出while(1)循环,如果接收失败则再次发送命令

网友A(2023-06-04):
这个问题看你项目需求,就有一个应答任务,接收不完成就不能做下面的事情,当然可以用while(1)阻塞。如果等接收的时候还要干别的事就不能这么写了。

网友B:
这样的逻辑,一但对方意外,也即你收不到正确的东东,就死等,尤如死机一样。

网友C:
建议用1个bit的标志位flag,程序写成while(flag),然后这个flag在中断里进行处理,并且加上等待时间,超时则通过操作flag来退出while,否则 很容易死机,你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