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虚焊导致的电路故障吗?

楼主(2023-06-04):
这个焊好了之后所有的灯都好着,按键也可以用,就是所有的数码管都不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双面板的焊盘有金属化通孔,就算是虚焊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网友B:
这样的焊接质量基本属于虚焊

网友C:
4个数码管都不亮是不是共阴共阳弄错,或者管脚弄错?虚焊通常是时有时无,与振动有关联。

网友D:
焊接开短路、程序问题或IO口模式寄存器配置错误,数码管共阴共阳错误、静电击穿、PCB布线错误,任何一处问题都会无法显示。

网友E:
P0口的上拉电阻排 可能焊错
看看电阻排是不是焊反了。

网友F:
上原理图吧,总觉得电路有点怪怪的

网友G:
楼主应该是没烧写相关程序,只是默认单片机内部程序吧,数码管阳极应该是需要单片机推挽输出驱动的,没配置输出肯定不会亮。

网友H:
按照原理图,现点亮LED8的一个段试试。
成了,再讨论余下的问题。

网友I:
设计用的共阳的数码管?实物对吗?
程序里面IO口工作模式配置没有?
另外直接用IO口驱动的话,驱动能力也应该不够。

网友J:
程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P0口的上拉电阻排 可能焊错
看看电阻排是不是焊反了。

是的,电阻排的确焊反了

楼主:
破案了,上拉电阻焊反了

网友K:
一般没可能100%虚接或损坏,所以肯定是设计有错,包括硬件和软件。

网友L:
不算虚焊

网友M:
你焊接时加点松香,看你这焊点粗糙无比,难保每个引脚都被焊锡㓎润,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N:
看这焊点,虚焊肯定有,但上述现象和虚焊无关

网友O:
用松香给每个管脚 补加一下   问题不大

网友P:
应该不算的

网友Q:
这个焊点真不怎么好,不过跟出现的问题关系不大

网友R:
俗称鸡屎焊。

网友S:
看这样子好像是

网友T:
不一定是虚焊,有可能是你的电路没有连接对

网友U:
焊的牢固,锡都很大点

网友V:
这可能是管脚连接错误,也可能是程序中数据管数据搞错,原因多了

网友V:
硬件或软件有错,虚焊不可能

网友W:
焊锡含铅量大了,焊出的焊盘黯淡无光,虚焊是不可避免的,换成好的焊锡,再焊一次。

网友X:
多数像程序问题

网友Y:
LED并联,不同颜色的LED压降不一样,压降小的亮,其他的不亮

网友Z:
一般只要焊上了就不是虚焊的问题,一般是由于元器件问题或者编码问题

网友AA:
不仅仅是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AB:
检查一下反面焊接处,还有芯片是否插进,不要有松动

网友AC:
数码管有共阴,共阳的区别, 这两个搞错了, 焊的再好也不会发光的.

网友AD:
电阻反了

网友AE:
虚焊倒不至于,感觉是烙铁温度不够高或者氧化了,锡融得不彻底,焊点以饱满圆润为佳。

网友AF:
估计要么是程序的问题,要么是你的数码管引脚的问题

网友AG:
焊接的还算饱满,顶多焊接的不咋美观,锡焊有点多,但算不上虚焊

网友AH:
数码管共阳还是还是共阴,程序也不一样

网友AI(2023-07-10):
最好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AI:
也有可能是电子元器件安装反了

网友AJ:
可以根据电路图进行修改,用电压万用表进行修改。

网友AK:
数码管共阴或共阳选择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