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和LD3320的智能语音管家程序,语音控制开关灯,可二次开发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语音管家,主控采用STC89C516,语音识别模块采用LD3320语音识别单元,语言播报模块为JQ8900-16P,主要实现开关灯以及通过舵机实现开关门。

实验名称:LD3320A语音识别控制设计接线说明:
                  SG90舵机模块-->单片机IO
                  MOTOR-->P21
                  VCC-->5V
                  GND-->GND

                  LD3320A语音识别模块-->单片机IO
                  5V-->5V
                  GND-->GND
                  TXD-->P30
                  RXD-->P31

                  JQ8900-16P语音模块-->单片机IO
                  VPP-->P11
                  GND-->GND
                  VCC-->5V
                  SPK-/SPK+-->喇叭

实验现象:系统运行后,当对语音模块说出“小芳小芳”时,收到回复信息后,开始说出控制指令,项目中已设计:
                  开门、关门、开灯、关灯、晚安指令,每当说控制指令前,必须先说“小芳小芳”,等待回复后才能继续。
                  如果没有回复,系统会提示要说对应的指令。对应指令可控制舵机和LED的开关。

注意事项:本程序适用于51全系列开发板。

首先将相应的程序烧录到LD3320,注意芯片型号,我的是STC11L48XE。
有些LD3320没有一键下载按钮,需要自己拔下VCC来再插上

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试试吧,对着咪头说:“小芳小芳”

然后将JQ8900-16P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把mp3文件复制进去。

最后把51的程序烧录到51单片机里,连接好线,就大功告成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说明:口令模式: 即每次识别时都需要说“小芳小芳”这个口令 ,才能够进行下一级的识别,注释仅供参考!*/

#include "config.h"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idata nAsrStatus=0;
void MCU_init();
void ProcessInt0(); //识别处理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void User_handle(uint8 dat);//用户执行操作函数
void Delay200ms();
void Led_test(void);//单片机工作指示
uint8_t G0_flag=DISABLE;//运行标志,ENABLE:运行。DISABLE:禁止运行
sbit LED=P4^2;//信号指示灯

sbit RELAY=P1^0;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 define constants */
#define FOSC 22118400L
//#define MODE1T                      //Timer clock mode, comment this line is 12T mode, uncomment is 1T mode

#ifdef MODE1T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T mode  A99A
#else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endif

#ifdef MODE1T
#define T100US (65536-FOSC/10/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T mode
#else
#define T100US (65536-FOSC/10/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endif

/* define SFR */
sbit SG90 = P1^7;

/* define variables */
WORD count;                         //1000 times counter

WORD nCount1 = 0;
WORD nCount2 = 0;

int bOpenDoor = 0;
int nT0Count = 0;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L0 = T100U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00U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nT0Count++;

        if(nT0Count >= 200)        //20ms
        {
                nT0Count = 0;
        }

        if(bOpenDoor)
        {
                if(nT0Count >= 20)
                {
                        SG90 = 0;
                }
                else
                {
                        SG90 = 1;
                }
        }
        else
        {
                if(nT0Count >= 5)
                {
                        SG90 = 0;
                }
                else
                {
                        SG90 = 1;
                }
        }
}
/***********************************************************
* 名    称: void  main(void)
* 功    能: 主函数        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main(void)
{
        uint8 idata nAsrRes;
        uint8 i=0;

        //+++
#ifdef MODE1T
    AUXR = 0x80;                    //timer0 work in 1T mode
#endif
    TMOD = 0x2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00U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00U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count = 0;                      //initial counter

        Led_test();
        MCU_init();
        LD_Reset();
        UartIni(); /*串口初始化*/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        PrintCom("Test demo by Xiao Ha .\r\n");

#ifdef TEST
    PrintCom("一级口令:小芳小芳\r\n"); /*text.....*/
        PrintCom("二级口令:1、开门\r\n"); /*text.....*/
        PrintCom("        2、关门\r\n"); /*text.....*/
        PrintCom("        3、报警开\r\n"); /*text.....*/
        PrintCom("        4、报警关\r\n"); /*text.....*/
        PrintCom("  5、开灯\r\n"); /*text.....*/
        PrintCom("        6、关灯\r\n"); /*text.....*/
        PrintCom("        7、晚安\r\n"); /*text.....*/
#endif

        while(1)
        {
                nCount1++;

//                if(nCount1%10000==0)
//                {
//                        nCount2++;
//                        if(nCount2%50 == 0)
//                        {
//                                bOpenDoor = !bOpenDoor;
//                        }
//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
                                nAsrRes = LD_GetResult();                /*获取结果*/
                                User_handle(nAsrRes);//用户执行函数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switch
        }// while

}
/***********************************************************
* 名    称:          LED灯测试
* 功    能: 单片机是否工作指示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Led_test(void)
{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
/***********************************************************
* 名    称: void MCU_init()
* 功    能: 单片机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MCU_init()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P4 = 0xff;

        P1M0=0XFF;        //P1端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功能,即提高IO口驱动能力,从驱动继电器模块工作
        P1M1=0X00;

        LD_MODE = 0;                //        设置MD管脚为低,并行模式读写
        IE0=1;
        EX0=1;
        EA=1;
}
/***********************************************************
* 名    称:        延时函数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Delay200u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5;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while(uldata--)
        Delay200us();
}

void Delay20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7;
        j = 208;
        k = 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名    称: 中断处理函数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ExtInt0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ProcessInt0();
}
/***********************************************************
* 名    称:用户执行函数
* 功    能:识别成功后,执行动作可在此进行修改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User_handle(uint8 dat)
{
     //UARTSendByte(dat);//串口识别码(十六进制)
                 if(0==dat)
                 {
                  G0_flag=ENABLE;
                        LED=0;
                        PrintCom("收到\r\n"); /*text.....*/
                 }
                 else if(ENABLE==G0_flag)
                 {
                                 G0_flag=DISABLE;
                                LED=1;
                         switch(dat)                   /*对结果执行相关操作,客户可删除Printcom 串口输出语句替换为其他需要控制的代码*/
                          {
                                  case CODE_DMCS:
                                                PrintCom("开门\r\n"); /*text.....*/
                                                                                                   break;
                                        case CODE_KFBYZ:
                                                PrintCom("关门\r\n"); /*text.....*/
                                                                                                   break;
                                        case CODE_KD:
                                                PrintCom("报警开\r\n"); /*text.....*/
                                                                                                   break;
                                        case CODE_GD:
                                                PrintCom("报警关\r\n"); /*text.....*/
                                                                                                   break;
                                        case CODE_BJ:
                                                PrintCom("开灯\r\n"); /*text.....*/
                                                                                                   break;
                                        case CODE_SH:
                                                PrintCom("关灯\r\n"); /*text.....*/
                                                                                                   break;
                                        case CODE_GZ:
                                                PrintCom("晚安\r\n"); /*text.....*/
                                                                                                   break;
                                                        default:PrintCom("没听清\r\n"); /*text.....*/break;
                                }
                        }
                        else
                        {
                                PrintCom("请叫小芳小芳\r\n"); /*text.....*/
                        }
}

烧录LD3320

烧录LD3320

LD3320烧录完成

LD3320烧录完成

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通过usb连接JQ8900-16P

通过usb连接JQ8900-16P

JQ8900-16P原理图

JQ8900-16P原理图

JQ8900-16P里面MP3文件

JQ8900-16P里面MP3文件

文件结构

文件结构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