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ART通信-不理解接收程序 求分析

楼主(2023-06-04):
不理解逻辑。
单片机是通过010101这种的高低电平模拟二级制记录数据的,这里是接收数据部分,PIN_RXD引脚的高低电平这里是如何控制的?

#include <reg52.h>

sbit PIN_RXD = P3^0;
sbit PIN_TXD = P3^1;

bit RxdEnd = 0;  //接收数据完成标记位
bit RxdOrTxd = 0;   //发送 和接收状态标记位
unsigned char RxdBuf = 0;//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xdBuf = 0;//发送数据缓冲区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StartRXD();
void StartTXD(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while(PIN_RXD);
                         StartRXD();
                         while(!RxdEnd);
                         StartTXD(RxdBuf+1);
                         while(!TxdEnd);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TMOD &= 0XF0;
         TMOD |= 0X02; //模式2 ,自动重装模式
         TH0 = 256 - 11059200 / 12 / baud ;

}

void StartRXD()
{
   TL0 = 256 - ((256 - TH0)>>1);
         ET0 = 1;
         TR0 = 1;
         RxdEnd = 0;
         RxdOrTxd = 0;
}

void StartTXD(unsigned  char dat)
{

   TxdBuf = dat;
         TL0 = TH0; //发送整个数据
         ET0 = 1;
         TR0 = 1;
         PIN_TXD = 0;
         TxdEnd = 0;
         RxdOrTxd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 0;

         if(RxdOrTxd)
         {
            cnt ++ ;
                  if(cnt <= 8)
                        {
                           PIN _TXD = TxdBuf & 0x01;
                                 TxdBuf >>= 1;

                        }
                        else if(cnt == 9)
                        {
                          PIN _ TXD = 1;// STOP BIT
                        }
                        else
                        {
                           cnt = 0;
                                 TR0 = 0;
                                 TxdEnd = 1;
                        }
         }
         else //接收状态
         {
            if(cnt == 0)
                        {
                           if(!PIN_RXD) // 确认是起始位
                                 {
                                    RxdBuf = 0; //接收RxdBuf清空
                                          cnt++;
                                 }
                                 else // 不是低电平,是干扰信号
                                 {
                                    TR0 = 0; //关中断
                                 }
                        }
                        else if(cnt <= 8)
                        {
                            RxdBuf >>= 1; //接收数据是一位一位的接收
                                  if(PIN_RXD)
                                        {
                                          RxdBuf |= 0x80;
                                        }
                                        cnt ++;
                        }
      else
                        {
                            cnt = 0;
                                  TR0 = 0;
                                  if(PIN_RXD)
                                        {
                                          RxdEnd = 1;
                                        }
                        }
         }

}

对于如下的:              RxdBuf >>= 1;
                                  if(PIN_RXD)
                                        {
                                          RxdBuf |= 0x80;
                                        }
                                        cnt ++;

楼主:
沙发,详情见下面回复

楼主:
我理解如下:
PIN_RXD是接收数据的引脚,1就是高,0就是低。
以接收 1010 0101为例子举例。
1 . 数据确定是从起始位开始后,RxdBuf  = 0;
2.1  RxdBuf = 0 ,
       PIN_RXD这时候接收为高电平,RxdBuf |= 1000 0000 ===> RxdBuf = 1000 0000
2.2 PIN_RXD 接收低电平 ,RxdBuf = 0100 0000 (右移了一位)
2.3 PIN_Rxd接收高电平  , RxdBuff >>=  0010 0000  ==>1010 0000
2.4 PIN_Rxd低, RxdBuf  ==> 0101 0000
2.5 Pin_Rxd为低 , RxdBuf ==> 0010 1000
2.6 Pin_Rxd高, Rxdbuf ===>1001 0100
2.7 Pin_Rxd低,RxdBuf ===> 0100 1010
2.8 Pin_Rxd高, RxdBuf ==> 1010 0101

3.发送停止位

楼主:
为何串口发送1 ,接收81??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数据传输是对的,不理解为何是81?

网友A:
你接收程序有问题, 接收到起始位后,要 错位 半个时间位才能 正确收到数据,即要在收到起始位后,经过1.3~ 1.5个位 的时间后 才开始接收 第一位数据。所以,广泛会用 3分波特率 或4分波特率方式。

楼主:
但是如果使用51单片机的串口模块,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是正确的。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while(1)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模式1  REN = 1 ,允许软件接收
         TMOD &= 0X0F; //定时器1
         TMOD |= 0X20;//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 //T1只能做波特率发生器,关闭定时器1中断
         TR1 = 1;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BUF = SBUF + 1;
         }
         if(TI)
         {
           TI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收程序有问题, 接收到起始位后,要 错位 半个时间位才能 正确收到数据,即要在收到起始位后,经过1.3~ ...

接收部分,是从每个比特位的中间部分接收的,不太理解如何从1.3-1.5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如下:
PIN_RXD是接收数据的引脚,1就是高,0就是低。
以接收 1010 0101为例子举例。

软件模拟串口示例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RXB = P3^0;         //定义UART TX/RX端口
sbit TXB = P3^1;

uchar TBUF,RBUF;
uchar TDAT,RDAT;
uchar TCNT,RCNT;
uchar TBIT,RBIT;
bit TING,RING;
bit TEND,REND;
uchar t, r;
uchar buf[16];

//初始UART模块
void UART_INIT()
{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TMOD = 0x02;   //8位自动重载12T模式
        TL1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波特率1200)
        TH1 = 0xE8;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        TMOD = 0x00;   // 16位自动重载模式中的Time0
//        AUXR = 0x80;   // 1T工作模式
//        TL0 = BAUD;
//        TH0 = BAUD>>8; // 初始Time0和设置重载值
        TR0  = 1;      // tiemr0开始运行
        ET0  = 1;      // 启用Time0中断
        PT0  = 1;      // 提高定时中断优先级
        EA   = 1;      // 打开全局中断开关
}
//
void main()
{
        UART_INIT();   //初始UART模块
        while (1)
        {              //用户功能
                if (REND)   //接收完成标志为真
                {
                        REND = 0;//接收完成标志清0
                        buf[r++ & 0x0f] = RBUF;//保存在缓存中
                }
                if (TEND)
                {
                        if (t != r)
                        {
                                TEND = 0;
                                TBUF = buf[t++ & 0x0f];//发送缓存中数据
                                TING = 1;
                        }
                }
        }
}
//UART定时器中断例程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重置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RBIT == 0)
                        {
                                RBUF = RDAT;            //将数据保存到RBUF
                                RING = 0;               //停止接收
                                REND = 1;               //设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将RX数据转换为RX缓冲区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设置开始接收标志
                RCNT = 4;                       //初始接收波特率计数器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初始接收比特数(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if (--TCNT == 0)
        {
                TCNT = 3;                       //重置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TING)                       //判断是否发送
                {
                        if (TBIT == 0)
                        {
                                TXB = 0;                //发送起始位
                                TDAT = TBUF;            //加载数据 TBUF 到 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初始发送比特数(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else
                        {
                                TDAT >>= 1;             //将数据转换到CY
                                if (--TBIT == 0)
                                {
                                        TXB = 1;
                                        TING = 0;           //停止发送
                                        TEND = 1;           //设置发送完成标志
                                }
                                else
                                {
                                        TXB = CY;           //将CY写入TX端口
                                }
                        }
                }
        }
}

网友C:
用硬件接收,看你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串口通信与接收的采样位关系。先用硬件串口吧,软件要实现一时半会你可能调试不出结果。

网友D:
有逻辑分析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硬件接收,看你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串口通信与接收的采样位关系。先用硬件串口吧,软件要实现一时半 ...

就是接收部分的    TL0 = 256 - ((256 - TH0)>>1);  不理解怎么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软件模拟串口示例

TL1 = 0xE8; T0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模拟串口示例

确实可以,把波特率改为1200就可以。

网友E:
【PIN_RXD引脚的高低电平这里是如何控制的?】
由发送方进行控制。
控制的逻辑依据串行协议。
接收方由单片机内部嵌入的UART硬件完成,当然也会按照同样的协议进行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部分,是从每个比特位的中间部分接收的,不太理解如何从1.3-1.5接收

参考9楼给你的代码,这是典型的3分波特率,每个位的间隔为3次中断,收到起始信号时为4个时间中断,就是从1.333的位置开始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模拟串口示例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重置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RBIT == 0)
                        {
                                RBUF = RDAT;            //将数据保存到RBUF
                                RING = 0;               //停止接收
                                REND = 1;               //设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将RX数据转换为RX缓冲区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设置开始接收标志
                RCNT = 4;                       //初始接收波特率计数器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初始接收比特数(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我的理解:         波特率就是传输二进制的速率,这里选用的是1200,每秒传送1200个比特位,1 / 1200 = 833 us,833us传输一个比特位。每次溢出后进入中断,代表已经时间已经达到一个码元位,如果向下面理解那么传输的比特不应该是对的????

接收代码的理解:
    1.当遇到低电平RXB的时候,代表UART通信开始接收,先把RING = 1 , 比特计数器RCNT = 4 , 比特数RBIT = 9。
    2.下次再进入中断,RCNT自动减1,经过4次中断进入后,直到RCNT = 0,然后赋值RCNT = 3,比特数RBT减少一位,这时候认为数据是有效的,把RXB电平的数据记录到RDAT中。
    3. 每个比特位都需要RCNT减3次后才把RXB的数据赋值给RDAT。同时,把RBIT数据也减1,直到等于0就代表接收完毕,然后恢复RING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