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温湿度 这个代码温湿度不显示是啥原因啊?

楼主(2023-06-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DATA=P3^3;
unsigned char Shuju[4];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i)
{
    while (--i);
}
void Start()
{
        DATA=1;
        Delayus(2);
        DATA=0;
        delay(20);
        DATA=1;
        Delayus(30);
}
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Shuju=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elayus(80);
      Shuju<<=1;                           //左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Shuju加1来接收数据1
        Shuju+=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Shuju;
}
void Receive()
{
        unsigned char SDH,SDL,WDH,WDL,SH,SL,WH,WL,revise;
        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elayus(50);
                SDH=Receive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SDL=Receive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WDH=Receive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WDL=Receive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ReceiveByte(); //接收校正位
        Delayus(25);              //结束

                   if((SDH+SDL+WDH+WDL)==revise)      //校正
        {
            SH=SDH;
            SL=SDL;
            WH=WDH;
            WL=WD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Shuju[0]='0'+(SH/10);
        Shuju[1]='0'+(SH%10);
        Shuju[2]='0'+(WH/10);
        Shuju[3]='0'+(WH%10);
    }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写命令函数        在LCD1602上选择所要显示的位置
{
                                RS=0;                //命令/数据选择引脚 低电平发命令 高电平发数据
                                RW=0;                //读/写选择引脚        RW引脚的高低电平可以选择忽略或者接地(即保持低电平)
                                P2=command;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count(unsigned char count)//写所要发送数据函数 在LCD1602上显示内容
{
                                RS=1;
                                RW=0;
                                P2=count;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cursor(unsigned char H,m)//光标显示函数 H=0表示显示在第一行  H=1表示显示在第二行   m为第一行第几格 可变
{
                        if(H==0)
        {
                                writecommand(0x80+m);
        }
                        else if(H==1)
        {
                                writecommand(0x80+0x40+m);
        }
}
void LC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
                                while(*string!='\0')
                                writecount(*string++);
}
void LCDInit()
{
                                E=0;
                                writecommand(0x38);//设置LCD工作模式 0x38表示使用8位数据总线、两行显示和5x8点阵字符模式。
                                writecommand(0x0c);//设置LCD显示属性 0x0c表示显示开启,光标关闭,光标闪烁关闭
                                //writecommand(0x08);//设置LCD显示属性 0x0c表示显示开启,光标关闭,光标闪烁关闭
                                writecommand(0x06);//设置LCD光标移动模式 0x06表示光标右移,字符不移动
                                writecommand(0x01);//清除LCD显示内容 0x01表示清屏命令,将LCD上的所有字符清除并将光标位置复位到起始位置。
}
void ShowInit()
{
//                                cursor(0,0);
//                                LCDstring("LCD");
//                                cursor(0,5);
//                                writecount(0x31);
//                                cursor(0,6);
//                                writecount(0x36);
//                                cursor(0,7);
//                                writecount(0x30);
//                                cursor(0,8);
//                                writecount(0x32);
//                                cursor(0,10);
//                                writecount(b[6]);
//                                cursor(0,11);
//                                writecount(b[0]);
//                                cursor(1,0);
//                                LCDstring("Test--Program--");
                                cursor(0,0);
                                LCDstring("SHIDU:");
                                cursor(1,0);
                                LCDstring("WENDU:");
                                cursor(0,10);
                                LCDstring("%");
                                cursor(1,10);
                                LCDstring("C");
                                cursor(0,8);
                                writecount(Shuju[0]);
                                cursor(0,9);
                                writecount(Shuju[1]);
                                cursor(1,8);
                                writecount(Shuju[2]);
                                cursor(1,9);
                                writecount(Shuju[3]);

}
void main()
{
                LCDInit();
                delay(100);
                while(1)
{
                Receive();
                ShowInit();
}
}
这个代码温湿度不显示是啥原因啊

网友A:
两次测温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吧,循环中适当加入延时或采用定时方式读取温度,建议小于2次每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