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MARK点放在PCB什么位置最好?

楼主:
图中MARK点放在什么位置最好。MARK点只在顶层显示,背面有元件,底层还要加MARK点吗

网友A(2023-06-05):
在全图的对角线上为佳,如此理论上:
其它地方的对位误差,小于对角线上(因距离远)的两个MARK之间的误差。

网友B:
放工艺边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问给你搞自动贴片工艺的厂家,上论坛问没意义。

网友D:
MARK点是给贴片机看的,没有贴片的一面不用加。
加什么位置以及数量,具体与加工厂沟通,可能还需要加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