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代码 大括号也能语法错误?

楼主(2023-06-05):
大佬们帮忙看下第22行大括号错在哪里吧?

网友A:
检查一下17行:
cnt;++;

网友B:
检查一下cnt;++这条语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17行:
cnt;++;

对的17行
cnt++;

网友D:
排除法啊,把括号里面的都注释掉,编译是否通过,通过了就再添加一行,编译,看到哪一句编译不通过!

网友E:
最后一个大括号检查下是否有换行,请回车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cnt;++这条语句

我都蒙圈儿了。

网友F:
一行未必是一句一句也未必是一行。
在起飞的时候要具备条件否则呵呵。
不会截图可以在网上自行查找教程。
求助问题时最好能将全部程序给全。
可将cnt++ 换成 cnt=cnt+1 试试。

网友G:
在程序末尾加上几个空行试试(就是多按几个回车)

网友H:
估计是后中文的标点符号吧

网友I:
程序不齐全呀,cnt这个变量有没有定义呢?符号是不是都正确,再检查一下前面的语句有没有加分号,或者多打了个大括号。

网友J:
17行cnt;++;这句错了吧

网友K:
有时候就是其他行的错误可能会报错到另一行,你在重新检查下所有代码

网友L:
检查一下17行的代码

网友M:
检查上边的语句,是不是大括号没对上,之前某个语句少了大括号了?
检查中英文输入法是否正确。

网友N:
这里错了;++;  没有变量不能凭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