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432低功耗系列单片机 调试lprun,设置了串口中断退出, 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06-05):
l432低功耗系列啊,我最近在调试lprun,设置了串口中断退出,但是一直接收不到数据导致退不出来

网友A:
再读CPU手册。

网友B:
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导致发送和接收不匹配。需要检查串口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确保波特率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串口的引脚没有正确配置,导致信号没有输出或输入。需要检查引脚的复用功能和模式,确保选择了正确的AF和推挽或开漏输出。 串口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导致中断被屏蔽或抢占。需要检查NVIC的优先级分组和子优先级,确保串口中断有足够的优先级。 串口的中断服务函数没有正确编写,导致中断标志没有清除或数据没有处理。需要检查中断服务函数的逻辑,确保读取了接收寄存器并清除了中断标志。 串口的电源域没有正确配置,导致在低功耗模式下无法工作。需要检查PWR_CR寄存器,确保使能了VDDIO2电源域,并选择了合适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