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数字电路倒计时遇到瓶颈

楼主:
要求使用protues设计一个抢答器,有倒计时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倒计时结束之后无法抢答,也不知道怎么设计抢答之后倒计时停止。抢答器和倒计时都是按照书上的例子做的 现在实在没头绪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

这个是是实验要求
(1)设计一个可供8人进行的抢答器。
(2)系统设置复位按钮,按动后,重新开始抢答。
(3)抢答器开始时数码管无显示,选手抢答实行优先锁存,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抢答后显示优先抢答者序号,同时发出音响。,并且不出现其他抢答者的序号。
(4)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有主持人设定,本抢答器的时间设定为60秒,当主持人启动"开始"开关后,定时器开始减计时,同时音乐盒有短暂的声响。
(5)设定的抢答时间内,选手可以抢答,这时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号码和抢答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按复位键。
(6)当设定的时间到,而无人抢答时,本次抢答无效,扬声器报警发出
声音,并禁止抢答。定时器上显示00

只有5 6两个没弄出来

网友A(2023-06-05):
扬声器报警由D触发器Q控制。D.D=1,D.CP由计时回0信号B产生,并抢答信号F过过滤。
D.CP=B * /F,即当有抢答F时,封锁回0信号B,使得D.CP无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