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对电机的作用

楼主:
电源给电路板供电,电机的三相接在这个电路板上,上面有4个二极管形成整流桥,是不是为了滤掉杂波,以及将220v电源转成310v给电机的三相供电?

网友A(2023-06-05):
这种理解是不靠谱的。

网友B:
问题描述的有点不懂,把原理图一起发出来。

网友C:
整流桥是一种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电路,它由四个二极管组成,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使输入的正负半周波形都变成正向的脉动直流电。 一般来说,整流桥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乘以0.9~1.414之间的系数,取决于是否有滤波电容和负载情况。所以如果输入是220v的交流电,输出可能在198~311v之间。 但是,整流桥输出的直流电并不是恒定的,而是有波动的,所以需要在负载两端接一个滤波电容,对输出电压进行平滑处理,减小其交流成分,使其更接近恒定直流电。 另外,如果要给三相电机供电,还需要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这就需要一个逆变器。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电路,它可以通过开关器件的控制,使输出端产生三相正弦波形的交流电。 所以,综上所述,整流桥的作用是将220v交流电转换为脉动直流电,并不是为了滤掉杂波或者将220v转成310v。要给三相电机供电,还需要一个逆变器来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

网友D:
类似变频器的的电路,里面就有整流滤波部分。

另外变频器输出端,有时候长距离传输,也需要加装电抗器来过滤高频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