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单片机系列功能复用

楼主(2023-06-05):
这个P5.4,能用做IO口准双向输入吗,如果输入高电平,RST会触发复位吗

网友A:
每一个多功能口在默认状态都是普通IO口,通过软件设置相关寄存器切换功能。P5.4用做准双向IO口,如果输入高电平,不会触发复位。

网友B:
凡多功能口,取什么功能,取决于对IO的设置。
多多读手册吧。以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下载程序的时候,STC-ISP  硬件选项中  选中复位脚做IO使用(默认选中)。 他就是IO。反之就是复位脚。

网友D:
复用就是多个功能集中于一个引脚,但只能选择一个功能
如果用作IO,就没有复位的功能了
如果是用来作为复位引脚,那就没有IO的功能了

网友E:
刷写单片时机,可以选择那个做复位还是输入输出,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