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压变换器怎么做?求思路

楼主(2023-06-0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要求:利用A/D和D/A实现将A/D的输入电压反向变换的功能,即A/D的输入电压从0~+5V变化时,D/A的输出电压相应的从+5V~0V变化。控制功能:将单片机实验箱上的电位器W1产生0~5V电压输入到ADC0809的通道0,利用数字万用表测量DAC0832输出的电压,看其是否随ADC0809的输入电压反向变化。利用74HC4040将8MHz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十六分频后做为ADC0809的时钟信号。使用的主要元器件:89C51、11.0592MHz晶振、74LS373、74LS138、8MHz晶振、74HC04、74HC4040、ADC0809、DAC0832、LM741、10k电位器W1等。结果验证:①用示波器检查ADC0809的时钟频率是否为500kHz。②旋动电位器W1产生0~+5V的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D/A的输出是否从+5→0V变化。③使W1的输出电压从0V开始,以0.5V为增量,测量D/A的输出电压并记录。试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

网友A:
A/D和D/A的选择和接口。根据题目要求,可以选择ADC0809和DAC0832作为A/D和D/A转换器,它们都是8位并行输出的器件,可以直接与89C51单片机的数据总线相连。ADC0809需要一个500kHz的时钟信号,可以用74HC4040对8MHz晶振进行十六分频得到。DAC0832需要一个参考电压,可以用LM741构成一个缓冲器,将5V电源作为参考电压输入。 A/D和D/A的控制信号。ADC0809需要三个控制信号:START、ALE和OE。START是启动转换的信号,ALE是地址锁存使能信号,OE是输出使能信号。DAC0832需要两个控制信号:ILE和CS。ILE是输入锁存使能信号,CS是片选信号。这些控制信号可以用74LS373或74LS138等芯片来产生,也可以直接用89C51单片机的某些引脚来控制。 A/D和D/A的数据处理。为了实现输入电压的反向变换,需要对A/D转换后得到的8位数据进行取反操作,即将每一位都按位取反。这样,当输入电压为0V时,输出数据为11111111B,对应输出电压为5V;当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数据为00000000B,对应输出电压为0V。取反操作可以用89C51单片机的指令来实现,也可以用74LS86等芯片来实现。 A/D和D/A的转换速度。ADC0809的转换时间为100us左右,DAC0832的响应时间为1us左右。因此,在每次启动A/D转换后,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至少100us)才能读取转换结果,并将其取反后送给D/A转换器。这个等待时间可以用89C51单片机的定时器或延时程序来实现,也可以用ADC0809的EOC(转换结束)信号来判断。 A/D和D/A的结果验证。为了验证A/D和D/A是否正确工作,需要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并比较它们是否满足反向变换的关系。输入电压可以用电位器W1产生,并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可以用DAC0832产生,并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另外,还可以将A/D转换后得到的8位数据显示在数码管或LED上,以便观察。

网友B:
题目“要求:利用A/D和D/A实现将A/D的输入电压反向变换的功能,即A/D的输入电压从0~+5V变化时,D/A的输出电压相应的从+5V~0V变化。控制功能:将单片机实验箱上的电位器W1产生0~5V电压输入到ADC0809的通道0,利用数字万用表测量DAC0832输出的电压,看其是否随ADC0809的输入电压反向变化。利用74HC4040将8MHz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十六分频后做为ADC0809的时钟信号。使用的主要元器件:89C51、11.0592MHz晶振、74LS373、74LS138、8MHz晶振、74HC04、74HC4040、ADC0809、DAC0832、LM741、10k电位器W1等。结果验证:①用示波器检查ADC0809的时钟频率是否为500kHz。②旋动电位器W1产生0~+5V的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D/A的输出是否从+5→0V变化。③使W1的输出电压从0V开始,以0.5V为增量,测量D/A的输出电压并记录。试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
其中“将单片机实验箱上的电位器W1产生0~5V电压输入到ADC0809的通道0”对输入说明很细且固定了思路,“利用74HC4040将8MHz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十六分频后做为ADC0809的时钟信号”要求明确,“测量DAC0832输出的电压”指明输出设备,“使用的主要元器件:89C51、11.0592MHz晶振”连单片机型号和工作频率都做了限制,再思路只剩下画图纸和写代码了。
不想做伸手党多看看书,先对每个器件的用处作些了解,答题前先读题。
实战多是根据要求自选器件的,题目已限制很死,你照着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