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函数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2023-06-05):
我在查看公司的项目的时候发现有以下代码

#include "system.h"
static uint16_t Motor_Time_Max = 0;

void Set_Motor_Time(uint16_t time)
{
Motor_Time_Max = time;
}
uint16_t Get_Motor_Time(void)
{
uint16_t time = Motor_Time_Max ;
return time;
}

关于Get函数 ,我尝试了直接返回没有任何区别 ,为什么以前的要弄一个新变量来返回呢?

网友A:
编译器优化的问题,再者还有程序设计者的习惯。

网友B:
作者可能以前是写C#的,这么写在c语言里面只能增加最终机器码的复杂度,没有任何好处,除非能把这两个函数声明成inline函数。

网友C:
其实没怎么看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一下返回不返回的区别:
Motor_Time_Max是全局变量,调用Set_Motor_Time()时,Motor_Time_Max的值可以被其他函数调用,类似于返回了Motor_Time_Max的值
在Get_Motor_Time(void)中,time是局部变量,不加return time的话,time的值是不能被其他函数调用的。加上return time,Get_Motor_Time()可以当成一个数来用。
比如,你可以写a = Get_Motor_Time() +b;但是不能写a = Set_Motor_Time() +b;要改成a = Motor_Time_Max+b;

网友D:
我也习惯返回局部变量,不会返回全局变量

网友E:
高级语言的书写习惯,各种get、set用的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者可能以前是写C#的,这么写在c语言里面只能增加最终机器码的复杂度,没有任何好处,除非能把这两个函数 ...

我们都是纯C的好像不能用inlin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怎么看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一下返回不返回的区别:
Motor_Time_Max是全局变量,调用Set_Motor_Time() ...

这是一个类似于lib的东西  我找到的源码就是这样的 然后能看到可以直接直接使用的就只有Get 和Set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优化的问题,再者还有程序设计者的习惯。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都是纯C的好像不能用inline吧

c语言都支持inline,但是inline并不是c语言标准关键字,所以要查编译器手册看看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