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只显示某个元件,其他隐藏

楼主(2023-06-05):
PCB,只显示电阻,怎么做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 筛选 功能

网友B:
是想只显示一种元器件还是一个元器件?如果是一个元器件的话可以试试按着CTRL+鼠标左键点击你想看的元器件

网友C: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D:
可以让电阻高亮于其它元件,但不能让其它元件消失。

网友E:
我记得在搜索框搜索这个无件就可以

网友F:
按Alt+鼠标左键点击。可以按 “[” 键和 "]“ 键调节背景的亮度以突出显示选中的元件。

网友G: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找到电阻那一行选择same,可以让所有电阻高亮。只显示元件可以按L进入层编辑器里面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Alt+鼠标左键点击。可以按 “[” 键和 "]“ 键调节背景的亮度以突出显示选中的元件。

查找相似对象,选中全部电阻以后,再调节背景颜色,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