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 有点儿违背常识啊,一个语句两分号?

楼主(2023-06-05):
有点儿违背常识啊。一个语句两分号。

网友A:
这个看不太清,你可以把这块代码全粘出来

网友B:
这段代码没问题啊

网友C:
代码没贴全,cnt是不是没定义啊

网友D:
这显示器是最老的640×480像数吗?

网友E:
一行未必是一句,一句未必是一行;
想飞得有飞行技术。
cnt++ 改成 cnt=cnt+1 或其他试试;
附图用电脑截屏,最好代码也附上,这样大家都少麻烦。

网友F:
2种情况,TL0 =XE9; 这个分号是否是中文输入下的分号,系统要求是英文下的分号才行。第2种情况,错误不在这里,而在前面的语句,看哪个没加分号,kill软件并非绝对智能,有时报错的地方并非真正的有错的地方。可能再往前或往后点。

网友G:
是中英文符号问题吗

网友H:
错误不在这。在其他地方。用注释法检查。